楼主(2019-08-03):
大神们 有没有好用的PLC程序模板啊,Q系列的,里面包含气缸和普通定位运动伺服的就可以了,有个项目,不给用FB和SFC,所以想咨询一下群里的大神,可以邮件给我,谢谢。

网友A:
按你的要求 写一段这样的指令不难  气缸就是置位或线圈输出 指令相对简单。
伺服定位的如果是脉冲控制的就是一个脉冲指令  回零  相对/绝对定位指令。
不如自己学来的有意思。

网友B:
别人的程序你看看热闹而已

网友C:
气缸控制就是些逻辑控制
定位控制,看是用什么定位模块,可以看定位模块的手册,有相关定位程序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