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3):
硬件结构,M2总线,安川7代伺服。

2个轴。A轴OK,B轴误差大30个脉冲误差。

对换AB轴电机(外面机械也算对换了),也是B轴伺服带的电机误差大。

也就是说,排除伺服电机,机械,电缆。PLC程序。

A B轴伺服驱动器都是恢复出厂设置,只设置了电子尺,输入输出端子。其它未动。

确定就是B轴伺服电机的问题,大家有遇到过吗?暂时没有驱动器更换,对调的结果就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电子尺设置为1mm=1000个脉冲,精度是um, 丝杆是10mm/圈,电子尺 1000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A轴定位完成精度在+-2个脉冲,B轴+-20左右,大的时候接近30个脉冲。

补充内容,电机是绝对值的。

网友A:
个人感觉楼主就是换了伺服驱动器,可能还是B轴的问题。
建议楼主先把伺服驱动器对调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是B轴,我们不能总是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了,a b轴驱动器换了,b驱动器还是不行。目前判断是b驱动器的问题。或者我没有想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了,a b轴驱动器换了,b驱动器还是不行。目前判断是b驱动器的问题。或者我没有想到的问题
楼主如果这样说,安川肯定不会给你更换新的驱动器。
建议楼主的脉冲信号,是硬接线还是通讯,怀疑是不是有干扰,造成脉冲信号丢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到M2总线,设备厂家自己找驱动器过来,我帮忙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了,a b轴驱动器换了,b驱动器还是不行。目前判断是b驱动器的问题。或者我没有想到的问题
楼主如果这样说,安川肯定不会给你更换新的驱动器。
建议楼主的脉冲信号,是硬接线还是通讯,怀疑是不是有干扰,造成脉冲信号丢失

这两个驱动是新添加到,供电所同一个空开下来的,有2米长的样子,控制电源也是一个。并联的。
为就柜子里直接换电机线,B驱动就是定位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了,a b轴驱动器换了,b驱动器还是不行。目前判断是b驱动器的问题。或者我没有想到的问题
楼主如果这样说,安川肯定不会给你更换新的驱动器。
建议楼主的脉冲信号,是硬接线还是通讯,怀疑是不是有干扰,造成脉冲信号丢失

这两个驱动是新添加到,供电所同一个空开下来的,有2米长的样子,控制电源也是一个。并联的。
为就柜子里直接换电机线,B驱动就是定位差那么一点点。。
期待你的解决问题后更新。

楼主:
特意家里凑了一套M2定位测试,空载测试基本上不差脉冲数。和现场A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