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CVF-G3开机一直显示P.OFF,意思应该是欠压,大概检查哪里呢?

楼主(2019-08-03):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看变频器自己测得电压是多少,然后针对性处理

网友B:
有进线三相检测,1:进直流540V;2:进三相380V交流;3:进两相380V需将三相检测光耦接受测短接。如果还报检查线路板上电压检测分压回路电阻,多数是一个1206 10欧的电阻开路。

网友C:
看你接的是两相电,接三相电试试。或者直接给直流母线供530V直流电试试。电机线先不接。

网友D:
可能电压检测线路有问题 查查电阻

楼主(2020-04-08):
引用 网友B:
有进线三相检测,1:进直流540V;2:进三相380V交流;3:进两相380V需将三相检测光耦接受测短接。如果还报检查线路板上电压检测分压回路电阻,多数是一个1206 10欧的电阻开路。
进直流530伏还是报p.oof 没有发现你说的10欧姆电阻

网友E:
在RST接三相380V交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RST接三相380V交流试一下
试过了,还是报p.off

网友B:
去年的机器还没修好?首先1:这里是直流电压分压滤波部分,要确定相关电阻没有变值开路的,不管它是10欧,100欧,还是300欧,只要坏了就换掉。2:分压后的电压信号由这个插针座引至主控板,某些机型在主控板上有一个可变电阻用于调节电压值,腐蚀断线或电位器开路都将造成P.OFF,这个电位器在主板的右下角,靠在控制端子边上。3:如果检查到这里都正常,查看变频器参数看哪个是直流电压值,调节电位器使显示值与万用表检测的直流电压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的机器还没修好?首先1:这里是直流电压分压滤波部分,要确定相关电阻没有变值开路的,不管它是10欧,100欧,还是300欧,只要坏了就换掉。2:分压后的电压信号由这个插针座引至主控板,某些机型在主控板上有一个可变电阻用于调节电压值,腐蚀断线或电位器开路都将造成P.OFF,这个电位器在主板的右下角,靠在控制端子边上。3:如果检查到这里都正常,查看变频器参数看哪个是直流电压值,调节电位器使显示值与万用表检测的直流电压一致就可以了。
通电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F:
都报欠压了,继电器吸毛啊!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20/4/13 12:28:31的发言:
都报欠压了,继电器吸毛啊!
已经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了,CPU板没问题

网友G:
注意一下开关变压器副边附近的小容量电解电容,换一下试试?没有图纸要命。

网友H:
耐压100多伏的电容 1uF左右电解电容或者涤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耐压100多伏的电容 1uF左右电解电容或者涤纶电容
没有1微法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一下开关变压器副边附近的小容量电解电容,换一下试试?没有图纸要命。
没有图纸,但是有一台一模一样功能正常的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一下开关变压器副边附近的小容量电解电容,换一下试试?没有图纸要命。
没有图纸,但是有一台一模一样功能正常的变频器
那应该很好对照测量了。

网友I:
查下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容看看,电容容量变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变频器显示8888,也跟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容有关。小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终于是修好了,原来是电压检测电路上一个CBB电容失效,致使自检母线电压只有73伏引起报欠压,该电容是250V104J,容量应该是100nf,但是测试实际容量只有38pf,换上630V104J电容后通电测试电容两端电压由原来的13伏升至82伏,母线电压自检也恢复530伏,至此故障解除,装机反复测试一切正常。特此公告,致谢各位老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