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4):
不知道大家怎么搞的,什么模式?
  我们是工程师出方案设计,出图,外加工,然后装配人员装配调试。
    问题就出现在最后一步装配调试。
    生产部的意思是装配完了就结束了,你再修改,就是你技术部的事了。 他们主要还是装标准机,非标机器转化标准以后他们负责到底。
    调试部的意思,新机器,他们也不会调,技术部自己调,稳定标准化以后,调试部后续设备会调试的。
    这样一来,新机器研发以后,装配一次后,反复的修改,反复的调试需要工程师自己上。
    这个模式可能很多人会说好,多锻炼工程师动手能力呀。
    但对于项目来说不是以锻炼为目的,何况机械工程师未必锻炼的出来,跟多年装配 调试的老师傅比,你手工制作能力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我的意思,新项目新机器,设计人员还是要以方案设计,出图为主,装配调试指导为辅。适当的动手可以,但不能焊接 打孔 切边 磨光都是要工程师亲自上。
   不知各位同仁,你们做新机器,非标机器开发如何开展装配调试工作的?  需要你亲自上手干吗? 需要你亲自动手调吗?   你们的装配和调试人员会上吗?
   我司现在的情况是机器装配出来以后,后续的修改和调试,别人和别的部门再也不会管了。
    各位也请说下实话,非标机器新机,样机,你动手装 调试的效果如何? 你能解决掉问题吗? 你不需要依靠车间的装配和调试吗? 有些部分可能就是需要车间工人手工制作 修改解决的,而不是你画图画出来的

网友A:
小型的设备,小型的公司,样机当然是设计制造调试一体了.
除非大型的,分工很严的.设计人员设计出来,由别人制造调试,设计人员不是辅助,是指导.如果有问题,设计人员再去修改图纸,同样在制造和调试时,也是设计人员指导,当然设计人员不上手干活.
有个人说,一台机器赚的钱设计拿90%的.如果你拿了90%,估计你不会有现在的怨言了.

网友B:
如果有时间工程师去参与一下装配调试是有好处的,很多时候坐在办公室想的与实际操作是有差别的。前年公司买了一台新的设备,厂家来了一个人安装,那设计安装完成后一看是不错,但在安装调试时太费劲了。我后来跟装机的说回去后让你们工程师装一次试试。

网友C:
我没看错吧,怎么看上去好像还是90年代以前的国企的模式啊,现在的私人企业哪里会有这么多扯皮啊,有问题都是大家伙开个会,碰头一下群策群力拿出合理方案的,反正我在佛山是很少会遇到楼主所讲的状况的

网友D:
我们车间的人都是全能型人才

网友E:
设计的是新东西 固然会出现问题。一般非标行业这种情况很多。根据设计者经验的多少,在装配是或多或少会有问题。当然如果不是致命错误,一个好的钳工师傅也能处理小的问题。
关键在与设计者提高水平,从后期装配中多吸取经验教训,举一反三。逐渐优化才能把问题留的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家怎么搞的,什么模式?
  我们是工程师出方案设计,出图,外加工,然后装配人员装配调试。
    问题就出现在最后一步装配调试。
    生产部的意思是装配完了就结束了,你再修改,就是你技术部的事了。 他们主要还是装标准机,非标机器转化标准以后他们负责到底。
    调试部的意思,新机器,他们也不会调,技术部自己调,稳定标准化以后,调试部后续设备会调试的。
    这样一来,新机器研发以后,装配一次后,反复的修改,反复的调试需要工程师自己上。
    这个模式可能很多人会说好,多锻炼工程师动手能力呀。
    但对于项目来说不是以锻炼为目的,何况机械工程师未必锻炼的出来,跟多年装配 调试的老师傅比,你手工制作能力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我的意思,新项目新机器,设计人员还是要以方案设计,出图为主,装配调试指导为辅。适当的动手可以,但不能焊接 打孔 切边 磨光都是要工程师亲自上。
   不知各位同仁,你们做新机器,非标机器开发如何开展装配调试工作的?  需要你亲自上手干吗? 需要你亲自动手调吗?   你们的装配和调试人员会上吗?
   我司现在的情况是机器装配出来以后,后续的修改和调试,别人和别的部门再也不会管了。
    各位也请说下实话,非标机器新机,样机,你动手装 调试的效果如何? 你能解决掉问题吗? 你不需要依靠车间的装配和调试吗? 有些部分可能就是需要车间工人手工制作 修改解决的,而不是你画图画出来的

在我这里,动脑动口的我来,动手的别人来。很多时候,连目的都不告诉动手的。

网友G:
前面都说得很对了,小企业不存在分工太明确的情况。
首先,第一步设计师出的图就不如大企业的详细和严格,在大企业,装配图是很详细的,每个螺丝,每个标准件都有标注,确保装配钳工能够根据图纸完成装配,另外对设备的设计也是一审再审,减少后期装配后的更改,因为大公司的流程多,责任明确,所以很少出现一边装配一边改图的情况,就算你是设计师,你明知道错了,只要已经在装配了,除非有重大问题,否则是不允许修改的,你也没有这个权限。所以不需要设计师动手去装配和调试,一般在装配后和电气工程师一起负责指导调试即可。
而小企业大不一样,一般是一个设计师做一个项目,老板把项目交给你,你得负责这个项目各个环节,虽然也有装配钳工,但是在小企业一般也出不了详细的装配图,也不会完全按照图纸的加工标准加工零件和采购标准件,都是因地制宜,所以设计师一般都会去现场装配,当然,如楼主所说还要打孔,攻牙就说不过去了,设计的动手能力能和天天在一线的比吗,就算你能打,你也不一定打得好啊!
调试就是必须的了,因为调试人员确实不会,反正就那么几个人,指导调试人员调,还不如设计师动手还方便些,只要样机调试过了,后面调试人员会了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