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4):
PLC  三菱FX3U 第一次用对指令不太了解。求高人指点

有一暂存升降架。有40层。由三相异步电机带着上升和下降。 安装在一条生产线上。当后面工段生产异常时。会给出一个开关信号。暂存架会有每来一个产品时,上升一格高度。由一个U型光电检测每一格移动高度。 当后面工段生产正常时。又可以自动下降一格高度。每走一个产品下降一格。在断电后会记忆当前的层数。下次开机自动原有的工作。使用什么方法 指令可以很好的完成这个控制。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步进顺序控制,也就是STL

网友B:
上升时感应到U型光电加1(INC),下降时减1(DEC),寄存器用断电保持的即可。

网友C:
家具厂见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D:
这个存储架建议你出来用光电开关计数,最好加上编码器做测量距离,不然你下降到轨道时候有时候对位不准确就有点烦了

网友E:
前面正常就加,后面正常就减。如果装一个位移传感器就更好,记忆当前位置。装一个简单点的拉线位移传感器,又便宜,又不怕停电。

网友F:
有传感器 记录当前的层数不难实现。可把层数信息保存在保持继电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