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4):
一。直接启动:  启动电流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4-7倍,一般应用于小于18.5KW的电动机。
二。降压起动:  降压起动又分星三角启动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  软起动器启动  变频器启动。
星三角启动一般用于功率比较小的的电动机,介于直接启动与自耦减压起动之间,自耦降压启动可用于功率比较大的电动机,两种启动方式启动电流虽然采用了减压启动,但二次启动电流还是比较大的。软起动器具有减缓启动电流的作用,启动电流平滑,启动电流一般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3-5倍,冲击电流比上述启动方式小,启动电流在单位时间内是斜坡启动式。变频器启动,启动电流小,一般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并且是从零电流开始启动,电流斜坡缓慢上升,真正做到了,启动无冲击电流或启动电流小。
除了变频器启动外,其他启动方式,都有一定局限性,可根据客户或现场情况,选用不同的启动器。以软起动器为例,在变压器容量小,软起动器启动过程,断路器跳闸,不易再继续使用软起动器,建议使用变频器启动。又比如有些离心机设备,不能直接启动,可采用变频器启动。变频器的优点是启动无冲击电流或启动电流小,又可以调速,但成本较高,软起动器启动时,启动电流平缓,不能调速,成本次之,占用体积小,其他启动,启动冲击电流大,适合面小。即软起动器 变频器适合各种型号的电动机。

网友A:
变频器启动,启动电流小,一般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并且是从零电流开始启动,电流斜坡缓慢上升,真正做到了,启动无冲击电流或启动电流小。

这是真的吗?

网友B:
变频启动和运行都有很多的优点,但也有部分应用有限制,如果变频器启动应用到破碎机启动,如果不是空载有时候就很难启动成功,在启动过程就会报警停机

网友C:
星角启动说的不对吧。怎么可能介于直启和自耦变压器启动之间呢?自耦变压器一般有两组抽头,65%、85%,而星角启动是58%。
软启动的电流可以设置。
变频器启动那个电流斜坡上升?本胖没注意过,有可能,但高炉上料小车那种双S速度曲线的,电流肯定不是斜坡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