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4):
异或指令怎么对位进行?
例如:I0.0和I0.1我要对它的状态0和1进行异或操作,要怎么编?帮助里面只能对它的字节和字,双字,进行异或,我就晕头了。
我的I0.2到I0.7都有输入信号。

网友A:
虽然我没看懂你的问题,不知道你要谁和谁异或,结果给谁.
但是我还是回答你一下吧.你可以用字节异或后放到MB或者DB,然后取出你想要的位.你的操作完全不会影响I0.2~7.
另外,你也可以对位进行异或,自己编就行.因为不知道你要谁和谁,所以这个等你说清楚了,再告诉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B:
其实,异或还有个别名:按位加。直接对需要异或的两个位做二进制加法,进位不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