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4):
热电阻软击穿故障表现是显示不准确,有时显示为溢出,有时显示波动,有时偏低。检查热电阻接线没有问题,既不漏电也不接地,用万用表测量感温元件的阻值正常,检查时一样问题也没有发现,搞得仪表工一头雾水。但测温回路在重新接线或重新送电后大多会恢复正常显示,但稍后或过几天又出现故障。这类故障很可能是热电阻软故障,只要更换为新的热电阻都能恢复正常。

热电阻软故障,有的文献将其称为热电阻软击穿,或热电阻齐纳击穿。
热电阻软击yunrun.com.cn/tech/2057.html
引发热电阻软击穿的原因
1、热电阻元件质量差,元件的绝缘电阻低,所用金属质量差,铂电阻元件制作工艺水平低就容易出现软故障。建议大家阅读“选对铂电阻元件 提高铂电阻质量和使用寿命”技术文章。
2、热电阻元件的工作温度经常在上限或下限附近,易出现软故障。
3、流过热电阻元件的工作电流过大,尤其是质量差的热电阻元件,在温度较高的工作状态下,测量回路激励电流大于0.6mA时易出现软击穿。

热电阻在脱离工作环境后能恢复正常,在低温下能正常工作,即软击穿故障消失,这是热电阻软击穿的重要特点,也为判断热电阻软击穿故障提供了思路。处理方法就是更换热电阻。

[热电阻软击穿故障实例]电机绕组温度有一个测点显示不正常。显示值逐渐下降至比正常值低20℃左右,检查接线并重新连接后显示恢复正常,但过上几天又出现以上故障。
[热电阻软击穿故障检查]每次检查连接导线及热电阻都正常,找不到故障原因,曾对换了卡件的输入点及卡件,仍然还是有该现象;看来只有更换热电阻。
[热电阻软击穿故障处理]更换热电阻感温元件后,显示恢复正常再没有出现以上故障。
[维修小结]检查线路及热电阻都没有发现异常,但每次拆动接线后温度显示都会正常,是个很难解释的现象,但正是这个现象提示存在热电阻软击穿的可能。热电阻元件软击穿的特点是:热电阻在脱离工作环境后能恢复正常,即软击穿故障消失。在检查中拆除接线相当于使热电阻脱离了工作环境。对使用薄膜热电阻元件的场合更需要重视软击穿故障。

网友A:
作为测温元件的热电阻会发生热击穿这个现象还没认真研究过,但是对文中的第三点有点疑问,通常状况下,除非你的温控表出现严重的串电故障炸机才会遇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热电阻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莫名不准,排除现场干扰、回路问题和温度表故障,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简单说就是用着有问题,拆下来检查一切正常

网友B:
热电阻内部软短路,受潮湿,振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