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4):
想针对电机模块6SL3120-1TE24-5AA3搭建一个测试平台,需要配哪个型号的CU单元?伺服电机有啥要求?还需不需要其他配件?

网友A:
CU320 加电源模块 电机无太大要求,S120支持多种电机控制。 关键是要会用STARTER 的配置。 欢迎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授权卡是必要的么?

网友B:
用不着授权卡,但是S120的CU(控制器)必须要有一个CF卡,随机购买的附件。被授权的CF卡,价格会高,属于特殊应用的那种。一般应用CF卡即可。但是不是市面上数码商店买的CF卡,是西门子传动专用的配件才行。1楼基本描述完整。一个完整的控制结构基本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