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4):
win7 旗舰版。无法进入系统。我下载了最新版官方大白菜,制作U盘启动。进入后使用系统修复,显示修复成功,但是重启后故障依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回事。正好我那天U盘安装大白菜系统,就直接按F12 重新进入大白菜PE系统了。估计大白菜那个镜像模式木有做好就。。

网友B:
论系统盘备份的重要性。

装系统快(我的电脑也不快,Z77老主板上的M2固态,装WIN7,感觉比1151还麻烦)。

各种软件才折磨人。。。

网友C:
不要浪费时间了,U盘启动进入桌面后,看看桌面或C盘有没有重要资料,如有就把资料搬到其它盘中,然后重装系统。

楼主:
我不明白为何会修复不成功,难道是我下载的大白菜版本问题,我下载的是目前最新的,

网友D:
这个是硬盘引导区有问题,硬盘硬件问题软件不一定能修复,多次修复可能硬盘就会挂了,最好还是先保存重要资料为好。

网友E:
看提示是注册表有问题,如果有备份注册表文件的话可以试试,否则个人觉得修复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F:
你原来就不是用大白菜安装的,现在用它修复当然不行
不要认为它提示修复成功了,它只是把相关文件复制进去,至于行不行它也不管的!
修复系统原则上是要原来的安装盘才可以的!

网友G:
进PE有个引导分区修复工具,用这个工具试着修复一下。看看行不行。。

楼主:
我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