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相电机我也没见过,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楼主(2019-08-05):
这是不是三相电机改接单相电源的方法?

楼主:
内部绕组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接两个电容,一个电容40微法,一个250微法

网友A:
一个是启动电容,一个是运行电容

网友B:
早期木匠就用这电机 修这电机价格比三相电机要高一些 但铜线比三相要少一些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一个电容40微法,一个250微法 40微法是运转电容 250微法是起动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三相电机改接单相电源的方法?
不是

网友C:
设计成这种是为了实现正反转。。。

网友D:
这个图看起来容易理解一点

网友E:
是不是以前比较少380V的电源。所以有220V的。
感觉有380V的电机更方便一些。

网友F:
哈哈;三相的电机没有了电容,正反转只需要调节下相序;

网友G:
像这种电机木工刨床和电锯上面用的比较多,它适用于只要有电源的大多数场合使用。缺点是没有380V三相电机的输出功率大,容易损坏。

网友H:
用过这种电机,启动电容容易坏。

楼主:
图片是别人发给我的,问我这种电机电容发热有没有问题, 我说这种电机我也没见过, 能不能转? 测电流是不是正常? 电容可以拆下来检测一下,他说能转,就是电容有点热,电流没有测,  我估计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电容发热是不是有可能漏电? 还是有可能过载了?

网友I:
整这个电机的正反转会把相当多的电工考死,这个在面点铺的和面机常用,换向开关经常坏,接错线去复原会搞到你头大

楼主:
多些大家,涨见识了,是不是2kW以上的单相电机都要做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