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将控制器从高版本刷到低版本需要使用导入、导出工具。
1.打开一个v31版本程序,点击File,选择 Save as,在弹出对话框输入另存文件名及保存路径,注意此处文件类型一定是.L5K格式。点击Save关闭对话框。
2.双击打开刚生成的.L5K文件,开始修改文件中的参数,主要是vesion和IE_VER。使用查找工具查找所有显示“31(即版本号)”的地方。
将每一处出现“31”的改成“29”。将IE_VER:=2.22改为2.20。若是不知道可以不改,等打开时会报错并提示此处问题,亲测。保存文档。
3.打开Studio5000,点击File,选择Open,找到刚刚保存的.L5K文档,点击Open,点击Import按钮以导入文件,文件类型为.ACD类型。

4.查看发现,刷版本成功,成为29版本了

网友A:
低版本可以转成高版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试呢。我去试试。
可以的我试了。28转31版本

附一个.L5K文件自己试试,里面我改的31版本

网友B:
这个比较实用啊,目前知道的就是刷固件版本,谢楼主,说实话,虽然楼主都试了,但咱也不敢用到实际中,万一刷过PLC趴窝了,就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貌似理解错了吧。固件还是要刷的。
打个比方,以前用28版本,现在用31版本,设备一样,想把28程序直接用到31里,直接改改控制器版本就行了。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C(2021-05-06):
固件版本只要硬件支持,高刷低,低刷高都没问题。
程序的版本低转高,只要控制器支持对应版本,直接在软件里即可操作。
程序的版本高转低直接通过软件常规操作是不允许的,像楼主说的是需要导出,修改再导入的。
但高转低时若存在程序被加密,或版本跨度大某些轴指令差异,转换后会报错,还需要手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