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圈起来的这两个,是根据三相编码器的脉冲特性编写的。(正转时,A相高平,B相在A相90相位后,有一个上升沿。)主要是用来识别电机正转的,正转的时候才能执行后面的命令,但是这样写好像有问题,不知道哪出错了。X0,X1是编码器的输入端口。能给我讲解一下为什么不能这样用吗?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完成“电机正转”的这个条件

网友A:
PLC型号?
下图是FX3U的,有专用软元件识别的,这里的加减就是正反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用的是正转的条件,然后这个M8252为OFF,这个OFF好像就用不了了,在plc里

网友B:
对应的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增加或减小不能判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用的是正转的条件,然后这个M8252为OFF,这个OFF好像就用不了了,在plc里

网友C:
2相增量式编码器,比较某固定时间段编码器当前值大小来判断正反转。

网友D:
只要它动起来,当前扫描周期编码值-上一个扫描周期的为正值就是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