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遇到个涂胶项目,用到ABB机器人 设定轨迹后开启涂胶工作。类似发动机涂胶 一些其它需要涂胶的情况。
但是提前开胶会出现堆胶现象。结尾也会出现。不知道各位有无ABB类似使用的经验可以分享 1 2!

楼主:
自己刷新下。原因是这样的  机器人带喷胶设备 需要用到偏移指令,开关胶是个电磁阀,目前是在涂胶轨迹前端打开涂胶阀喷胶然后机器人移动。到结尾移动后再关闭涂胶阀。但是产出的问题是开始于结尾涂胶较多 会比较中间段厚一点。所以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下 !

网友A:
回流阀要先一下吧,可以z值改一下的,开枪和开泵信号要错开,不要一起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流阀要先一下吧,可以z值改一下的,开枪和开泵信号要错开,不要一起打开。
嗯 你说的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起点高些  结尾也是一样。胶是喷的梯形 可能会宽一些 但厚度会小。值得一试。

网友A: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8962660225,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