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Eplan部件汇总表,第一行的0怎么去掉啊!排序的话只有升序

网友A:
可否贴个图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楼是图

网友B:
是不是模板有问题。

网友A:
你添加的部件 勾选了主功能 却没有添加部件型号信息所以生成表格出现 0
你需要查找到该部件 去掉主部件的勾或填写型号就OK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真是细心的活,一不小心就出现小错误,哥说的有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在初用表格时发生的比较多,需要你挨个的去看 也可以根据其它的列表内容去排除。
一般都是自己创建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居多。

楼主:
一个一个删也没找到

网友A:
试试加个条件 过滤掉数量是 0 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尝试一下那个出错了。改颜色看看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