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楼主工控新人,第一次自己写PID,用的是200smart的PLC,因为又懒又chun,用的是PID向导写的一个PID模块,但是在PID控制面板调试的时候,我输入值减小,输出值会增加,反之亦然,我现在想把它调成空调那样,输入高了,输出也会增加,请问各位前辈我要怎么设置才能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工控新人,第一次自己写PID,用的是200smart的PLC,因为又懒又chun,用的是PID向导写的一个PID模块,但是在PID控制面板调试的时候,我输入值减小,输出值会增加,反之亦然,我现在想把它调成空调那样,输入高了,输出也会增加,请问各位前辈我要怎么设置才能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