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有段时间喜欢看电影,经常在其他机器下载然后用u盘复制到笔记本上看。有时候不急,就没注意一个电影复制需要多长时间。偶尔一次着急却发现文件复制初期可以说非常的快,看提示都能上40多M的速度,按估算也就不到一分钟这样,然后到了最后5秒的时候却花了3分多钟才能复制完。有点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即使不是usb3.0/3.1,拷贝个不到2G的电影也花不到多长时间,为什么最后5秒都快最后5分钟了呢?
后来经过度娘和实践来看,是u盘的分区格式上有关系。当初为了拷贝4G以上的大文件,格式为NTFS,据说这个格式就有这个问题。水平有限,太深入的没法了解了。只能是实践了,后来换成fat32,果然最后5秒的问题不见了,整体上复制文件的时间少了,还是可以接受了。但是有人问了,那4G以上的文件咋办呢?其实还可以格式化为exFAT格式,这样兼容了速度和大文件,一举两得。
ps:经坛友回复,发现是错误,删除。(但这样显然也有个问题,就是想当启动盘恐怕不行了,坐等高手解决这个问题吧。删除)

网友A:
exFAT格式做启动盘可以的呀!优启通就可以选择这个格式,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FAT格式做启动盘可以的呀!优启通就可以选择这个格式,我一直在用……
那见笑了,一直没用过这种格式做启动盘。

楼主:
在网上看的,也不知道准确否?

网友A:
反正我在用微pe制作的U盘启动盘,EXFAT格式,XP,win7,win10系统里都在用,你可以拿空U盘测试一下……

网友B:
我也用NTFS,格式,还没注意后5秒问题,感觉不到5分钟吧。

网友C:
一直用的NTFS;

网友D:
同样用的NTFS格式

网友A:
我一直在用的微pe启动盘,EXFAT格式,各种系统可以用,速度快慢没有对比就不好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的,也不知道准确否?

刚才我用了一个全新的64GB U盘(USB3.0)测试了一下,出厂是FAT32,我的系统是w7 64位,先将U盘格式化系统默认格式是exFAT后,从D盘发送一个压缩文件4.04GB到U盘,实际用时是3分45秒完成,没有最后5秒延时现象。

然后再将U盘格式化成NTFS,还是发送这个文件,实际用时是3分35秒完成,有最后5秒延时,实际有了4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