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三菱FX3U plc要实现不需每次断电都回原点即可进行定位的功能,需要读取绝对值编码器当前位置的脉冲数据,读到这个数据后是传给D8340吗?如果不是,plc如何确定电机的当前位置,并以此为基准继续定位,才疏学浅、经验不足,急需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如果是三菱支持绝对位置的伺服驱动器,按照三菱的要求接线、设置伺服参数
PLC用ABS指令,读取的数据放到D8340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没有用到过,这个是否要看伺服驱动器,是否支持绝对定位吗?
PLC 是读伺服编码器的数值,还是从伺服驱动器上获得呢?请版主普及下,谢谢

网友C:
三菱伺服配上电池,用绝对值模式,PLC可以从驱动器读取当前值;

网友A:
如果要做绝对位置系统,那伺服要求是要支持这个功能,保证断电后,与位置相关的数据伺服能保存,
三菱脉冲控制的伺服,目前常用的MR-J4-A支持这功能,MR-JE-A的不支持。
PLC是和驱动器接线,通过专用指令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支持绝对位置的伺服驱动器,按照三菱的要求接线、设置伺服参数
PLC用ABS指令,读取的数据放到D8340中。
是安川的伺服驱动器及绝对值电机,已经通过RS2指令读取到了绝对值编码器的当前位置数据,请问是不是也是传给D83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没有用到过,这个是否要看伺服驱动器,是否支持绝对定位吗?
PLC 是读伺服编码器的数值,还是从伺服驱动器上获得呢?请版主普及下,谢谢
伺服驱动器CN1上有脉冲输出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伺服配上电池,用绝对值模式,PLC可以从驱动器读取当前值;
用的是安川伺服驱动及绝对值电机

网友A:
第三方伺服不能用指令,用通讯方式读取,读取的数值存放到D8340,后面再用定位指令时,D8340根据定位指令执行自行变更数值。

网友D:
每次上电需要会原点 所带电机及系统没有断电记忆功能,或用的是相对的编码器。如果是相对位置运动可以直接给脉冲输出(前提是电机保持在掉电前的位置没有动),要实现上电直接驱动电机走绝对位置,就必须知道电机的编码位置。绝对性编码器可实现该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是用通讯模块读取到的绝对值编码器数据;比如,我读到的编码器位置数据为30000脉冲,然后传给D8340,D8340的值就变为30000了,然后我再执行绝对定位指令DDRVA K31000  K2000 Y0 Y4,D8340是不是就变成31000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支持绝对位置的伺服驱动器,按照三菱的要求接线、设置伺服参数
PLC用ABS指令,读取的数据放到D8340中。
这个我以前测试了一次,读出的数据不准确,您用过有这样的现象没?

网友F:
做闭环不是需要做各种数据计算,比较然后得出结果做条件使用吗,我开环玩的很溜,就是闭环一直都没做过。。。

网友G:
回复 楼主:
好像是1000…d8340是30000加1000好像是正向走1000…

楼主:
修改一下, 比如,我读到的编码器位置数据为30000脉冲,然后传给D8340,D8340的值就变为30000了,然后我再执行绝对定位指令DDRVA K31000  K2000 Y0 Y4,D8340是不是就变成31000了,欢迎有使用过的大神分享经验,也欢迎其他伙伴一起探讨

网友G:
好像是1000…是31000了运行好像是正方向走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