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两件事都出糗了,老了吗?

楼主(2019-08-05):
1.一台挤塑机,变频器控制,频率上不去,只能到2HZ,电工找我判断故障,说是电机用手盘动灵活,经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没问题,三相阻值平衡,于是,想当然的就判断变频器出问题了。拿变频器去修,拆掉负载后竟然正常。又返回厂里安装上,还是启动不了,再次到现场,亲自转动电机外皮带轮,只能转动半圈,恍然大悟!原来电工说的转动灵活,他只转动了半圈......

2.一台数控机床,报警5V总线电压低,偶尔报警,现场量了开关电源,输出4.66V-5.6V波动,想当然的以为开关电源坏了,于是买来新的换上。换上后,竟然启动不了了,怪了,检查供电电压--缺相,哎......

网友A:
太想当然了。我也有过这类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想当然了。我也有过这类的经验

搞维修的应该都碰到过

网友C:
今天风扇突然不转了,马上找螺丝刀万用表,折了检查没问题,准备插插头才发现是插座另一头松了,重新插好风扇能开了

网友D:
往往有时就是一些松动导致的

网友E:
第一个问题,是楼主过于相信电工了

网友F:
维修很多时候感觉还是灵感.

曾经修一台设备,就算偶尔自动关机,类似拍急停.果断换箱子里的启动继电器,居然好了..大半夜的,迷糊迷糊就修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今天风扇突然不转了,马上找螺丝刀万用表,折了检查没问题,准备插插头才发现是插座另一头松了,重新插好风扇能开了
虽然不是风扇,但这样的事也干过

网友H:
经验的自信,导致没有全面的检查,做维修的经常都会犯这看似简单的错

网友I:
维修电工如果不细心(跟经验也有关系),或敷衍,他会想反正我处理不了还有维修工程师(个别人)。
至于问题第一个没有后续,一般都是常规问题。我一般也会询问现场的情况。
下次这个电工的话你要多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