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新增配方不成功

楼主(2019-08-05):
新增的配方总是不成功,覆盖原来的配方(记录空位这部分无法生效),大家帮忙看一下宏指令哪里出错了

网友A:
这里有个案例去看看,其实用索引寄存器也可以做配方功能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336&page=1#l2976622

楼主:
找到问题的所在,就不知道为什么(图1可行,图2不行)

网友B:
你的配方是什么原理?如何去计算写入读取地址?
试了一下貌似是输入名字就可以自动计算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计算?就是查找空的位置,也就是配方名,再计算它的配方在哪

网友B:
你做的配方每个都不一样大小的吗?我做的每个都是预先定义好大小的,比如每个配方占用1000个字,这样就很容易计算出每个配方的地址了

网友C:
你们这些宏指令用的溜啊,我只会有PLC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