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相信不少人在调试241或其他somachine平台plc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把程序交给同事去调.等同事再交还给你的时候.你发现交换的程序不能直接登陆
或者是你自己的程序.自己的电脑..也不能直接登陆.而是提示plc中的程序是未知版本
需要下载

我被这个问题搞的要炸了
每次出现这个我就怀疑我手里的程序不是最终程序
就有一个疑问在我心里..最终程序哪里去了

这个somachine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机制去判断程序是否一致
到底是那些文件..那些操作决定着这些改变?
只要不一致.就不能登陆..就得下载.
我填好的那么多参数就得重新再填一次..
还是一要告诉建立那个下载程序也冲不掉的变量
变量是其次.我拍照片,能记录
但每次都怀疑不是最终程序着实让我恼火啊

400给的方案是用"清除全部"然后重新生成来试一下
说是下载的时候比较的是plc跟编译器中的文件..
这我就有点疑问了..我记得清除全部之后只能下载登陆啊
我为的就是不下载登陆

谁有好的方法能保证我每次..不论隔了多久..不论是转给谁的程序都能直接登陆上

希望有人能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工程里面包含多个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就一个.而且我还选定了每次登录下载新的启动项那个选项..
就是不知道他这个机制到底是判断的哪里比较程序的不同..
原来说是时间戳不一样都不行...
我都不敢回家编程序.就怕登录不上
后来我尝试了一下..修改程序..第二天还是能正常登录

但就是给别人之后..再拿整个拷贝他的回来
有时候就不能直接登录了..不明白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光是时间戳,只要编译信息不一样就会提示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编译信息是怎么判断的?
我今天调完.晚上回家改程序
明天去调.还是能直接连上.就是在线修改
不是下载.
但就不知道怎么搞的
偶尔就完犊子..怎么都得下载登录
这个编译信息   和编译器...和那个清除.全部清除的关系是什么
培训的时候说全部清除是清除编译器里面的东西
有时候出现bug.可能是编译器里面有些东西..用全部清除可以清掉
全部生成...重新编译..是操作编译器里面的东西?

网友B:
记得每次程序修改前做备份,这个提示不一致的问题那个PLC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较坑...不知道到底哪几个文件决定了他能不能直接登录

网友C:
同样没找到规律,比较烦人;出现问题想在线监控一下,却要重新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难受...

网友D:
是不是别人用的时候,会向仿真下载编译程序,这样,编译版本就不一样了。。。。对程序来说等于你已经下载到别的PLC了,回来和另外一个程序比较,当然不一样了。。。。。按说没有别的,就是每次编译的一个版本号,你修改程序,只要不下载,这个号就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需要我去试试看了.我觉得应该不是仿真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plc设置"里的 “处于停止状态更新”,处于停止状态的输出的行为设置有影响,改为“保持当前值看看?”我没试过,手头没PL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400给的答复是编译器里面的内容对比不一致的话
就不能顺利登陆
我不明白他这个比较的到底是编译器里的和plc里的什么内容

我程序已经勾选了每次下载建立启动应用...那些个选项
应该跟当前值的关系不大..因为我plc里的程序很多值在下载的时候可能并不一样..状态..

网友D:
回复 楼主:
按道理和数值没关系,程序也没关系,就是所谓的“编译信息”。我记得以前Concept离线编程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改程序没关系,但要该配置,就会提示,这样的操作会导致“not equal”,确认继续。因为不停机下载是增量下载,所以编译器一定要确保前后衔接,否则程序就乱了。。。还是要注意在修改的过程中动了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些提示没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somachine是没有提示的..而且.用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莫名其妙....随缘...玄学...
但之前看了你的文章吧..说最讨厌工程师说"奇了怪了"没有奇了怪了一说..就是学艺不精..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叶障目..你不挑明了,就是不明白.摆在你面前的真就是奇了怪了..一旦挑明了就豁然开朗...

网友D:
先复现问题,总能找到原因的。当然要是有施耐德的支持就容易些。知道英文版怎么提示吗?我去国外网站搜搜。。。。

网友D:
其实也没啥可讨厌的,是对自己的要求,要做到每一个问题都找到根本的原因。很多时候,解决了问题,并不是终点。我以前有个同事,碰到问题就把各个设置都乱改一遍,很多时候也能解决问题,但也形成好多坏习惯。。。。编的程序容易有各种隐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什么特别提示..就是你程序内容跟plc里的不一致
"plc里的app  属于未知版本"

网友F:
说真的施耐德的东西有点让人触摸不透

网友D:
找到几个帖子,说是和 *.bootinfo, *.bootinfo_guids   *.compileinfo 这些文件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是没摸清脉门...他整合得还是不够好觉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些文件其中一个或者是几个..但是搞不清楚的是..这些文件在什么时候会有变化...
原来去培训的时候..老师说最好在下载完调试完之后..把所有文件都压缩到一个文件里..
调试次数多..就忘了...我都是用时间后缀当文件名..做备份
头大

网友G(2019-11-02):
最好每次程序修改前做备份,备注修改时间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就是那么干的..然而给同事发过去.他调试完.再发给我.我再去调试.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