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14和SFC15起始地址请教

楼主(2019-08-05):
起始地址为W#16#214换算成十进制为532,而硬件组态中模块输入和输出结束的地址都只到432,这个起始地址应该如何根据输入,输出模块来定义。

网友A:
起始地址与硬件组态地址一致,其他从站的IO地址有用到5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是硬件组态,再没有其它的从站,而且在程序OB1的交叉参考中也没有I532和Q532开头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