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图新鲜,看看博图到底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安装了个博图, 按照网上的教程做了一实例,成功了
同事考技师,培训教的是200的PLC, 我们没有PLC给他学习,我说可以仿真,200已经停产了,1200应该也差不多,于是我用博图演示给他看, 1200和200编程不同了,好像时间继电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 我准备仿真,发现仿真按钮那个地方是灰色的, 我就纳闷了, 以前试过可以用的, 网上搜了一下原因,说是1200要选CPU4.0以上的版本才能仿真, 于是我又改选了4.0以上的版本, 仿真按钮那个地方倒是亮了, 点击有反应,提示我需要安装PLCSIM, 我又奇怪,为什么上次可以仿真?  于是我又网上下载了一个PLCSIM安装,1.2G多哦, 百度云那个蜗牛速度下载我一个晚上(办公室把百度云给屏蔽了), 今天安装运行,提示错误, 也不知道是没有授权还是怎么软件版本问题

想来想去还是不好用,准备卸载装老step7,  卸载完新装的PLCSIM准备卸博图了,发现有个老式的仿真软件还在, 于是再用300的PLC试试,结果是300的能用,还是不卸了。

网友A:
V13 SP1在64位系统上仿真时候会发生楼主的情况,西门子的SP1 UPD1修复了,问题在于楼主后面的补丁安装了没有,目前V13最后一个版本是SP2 UP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3 SP1在64位系统上仿真时候会发生楼主的情况,西门子的SP1 UPD1修复了,问题在于楼主后面的补丁安装了没有,目前V13最后一个版本是SP2 UPD2。

暂时不搞了, 我们搞项目用不到这么高级的PLC, 普通PLC就够我这种水平用的了,谢谢!

网友B:
我正好有那上修复软件。 也是出现过和楼主一样的的问题。。。

网友C:
嗯嗯,可以通过修复版本解决这个问题,楼主有空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