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星三角切换电路,电机切换到角形接法时会反转吗?角形接法有两种,第一种:U1W2,V1U2,W1V2;第二种:U1V2,V1W2,W1U2。这两种接法在电源ABC相分别接U1V1W1时转向一致吗?

网友A:
没有短路机会,只会出现送同相,角运行时有缺相的感觉调整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懂,版主大大。

网友A:
假如接错了也不会星,正转角反转 或短路调一下相就会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此贴有点疑惑。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4285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拿个小电机分别按这两种方法接线试一下

网友C:
从原理上讲只要相序不变,不管如何连接成三角形,电机也不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