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西门子MM440-7.5KW炸机,无显示,万用表检测模块整流部分不正常,拆模块开盖检查整流桥有短路
模块10脚引出线断路,可以看见模块内部10脚引出点发黑。
下桥及制动电阻控制IGBT管的电源线在PBC内部烧断,经过处理外部直接引线连接。
按模块内部直接连接的地方用导线连接,可以开机,报A922(无负载或负载轻),电机不运行;改P2179参数(判定负载消失的电流门限值)为0,判定是否发出报警信号A0922(负载消失)的电流门限值,以PO305(电动机额定电流)的[%]值表示。最小值:0.0缺省值:3.0最大值:10.0此时变频器可正常开机,调节频率,用示波器检查IGBT触发脉冲,发现3路下桥光电芯片3120输入端有信号,输出到IGBT的没有信号。
更换4路光电,示波器检测触发波形正常,上模块,刷三防漆。
带灯泡负载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位师傅,430上电报f0015电机温度信号丢失应该查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考一下说明书,确认外部有没有传感器接入,传感器类型,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板子修的有点伤痕累累。居然还能修

网友A:
没接传感器一上电就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接传感器,那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关闭电机温度测量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他现场就报这个,可能他现场温度头坏了

网友C(2019-12-10):
每次看打开的IGBT里面,看排线就是一种美学。

网友D:
还是不建议维修模块,最好换新 跟客户说明白,我觉得客户应该能接受,维修不是修破烂,而是为了更好地应用,信誉与良心应该是维修工作者的底线。控制成本不是这样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人家拆模块是看看哪里出问题

楼主:
楼上正解,修模块还没那个能耐。通过查看模块,至少很直观的知道那部分出问题。

楼主:
显示板直接压,驱动板每二根反一下再压。做好量一下与原来的板子是否一样即可。

网友F:
430,30kw也能用这个排线吗

楼主(2020-01-10):
回复 网友F:

我没有修过430的,所以能不能用我不知道,只有你自己通过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一条线二个头,做发如上图。

我也是别人哪里学过来的,只是他们是插主板反面的,所以线不用交叉。

无论怎么做,主要是主板与显示器连接与原来一样,能导通就可以。

网友G(2020-06-13):
引用 楼主:
参考一下说明书,确认外部有没有传感器接入,传感器类型,是否正常。

请问一下,变频器输出380伏,灯泡会不会炸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3个灯泡,星型连接,不会炸。

网友G:
引用 楼主:
3个灯泡,星型连接,不会炸。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G:
请教大师一个问题,我有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P3调到3,P10调到0,怎么调试参数显示不完,其他变频器都是对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般碰到这种问题,都是先初始化参数后,再开始调试。前提是你知道怎么调,系统控制有什么要求,不知道的话做好参数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