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网上找的图纸。
维修过程比较曲折,前后花了好多时间,描述尽量简短。
电源到手无输出,开盖看见保险炸了,万用表检查整流桥中二个二极管击穿短路。功率三极管Q1/Q2短路。
购得配件换上,在保险丝处串入100W灯泡,发现电压偏高,Q1/Q2发热严重。
检查发现D10二极管开路,换上电压正常,并可调,有轻微吱吱声音。
网购改装套件,改造可调电源,按图接好,发现不工作。回复回原来样子,24V正常。
分析还是电源检修不彻底,上示波器,TL494芯片8脚11脚正常波形。
变压器中心抽头,R35一脚上测的正常波形,原故障波形没拍。
发现波形异常后,拆下Q3/Q4/ZD2/ZD3检查,发现ZD3正反阻值一样。换33V稳压管后正常。开关电源至此才真的修复。
按改造教程接入调压调流电位器。
一切正常,电压0-48.5V可调,电流0-(350/输出电压)可调。
电池充电中
修复开关电源,有条件要做带载测试,有些故障能彻底暴露,维修时在保险丝处窜入灯泡,避免烧管子。

楼主:
借用网友图片,故障时变压器中心抽头处波形,与这个差不多。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这个能修好并改造,电子技术相当不错!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造是依葫芦画瓢罢了,为了修这个电源,网上找了好多图纸,都不相同,网上案例也不多,电压偏高的故障也不多。

网友B:
     既修好了电源模块,提高了维修水平,又改为电流、电压可调的维修电源,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C:
电路图中写着拆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当开关管损坏时,它的保护电路一般也跟着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可调电源时,要拆掉不用的元件。

网友E:
哈哈;这款新的价格也值不了几个钱,所以坏了一般都是直接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网上二手才35元,是改造电源前,熟悉一下电路,TL494电源芯片的工作原理,手上那个坏的,就是柜子里坏的换下来的,放在哪里一直没动它。

网友F:
技术牛 还有耐心。现在有心思修这个的不多了!

网友G:
用了很多开关电源,基本上出了点问题就换新,,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使用价值而言,换是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如果你有时间,并且想培养你的维修技能的话,你可以尝试修复它,以后维修变频器电源,其它仪器仪表电源都会用到,我曾维修过一款进口电磁流量计,别人修不好我修好了,价值一万七左右,你说维修技能值多少钱呢。
还有技能是平时一点一滴锻炼出来的,抓住一切让自己提升的机会。

网友A:
修的是乐趣……楼主的心态值得学习……

网友H(2019-10-21):
修个开关电源还要用示波器!太麻烦了!直接量300V电容就可以看出是初级毛病还是后级的毛病!在看看两个二级管反向导通吗!毛病就很简单的找到了

网友H:
494改可调电源:1.断开原供电系统,单独给12脚供电12-20v都可以。2.找到494的1.2脚加上可调电阻调压。3.找到494的15 16脚加可调电阻调电流。这就是基本原理。

网友I(2019-12-09):
引用 楼主:
网上找的图纸。
维修过程比较曲折,前后花了好多时间,描述尽量简短。
电源到手无输出,开盖看见保险炸了,万用表检查整流桥中二个二极管击穿短路。功率三极管Q1/Q2短路。
购得配件换上,在保险丝处串入100W灯泡,发现电压偏高,Q1/Q2发热严重。
检查发现D10二极管开路,换上电压正常,并可调,有轻微吱吱声音。
网购改装套件,改造可调电源,按图接好,发现不工作。回复回原来样子,24V正常。
分析还是电源检修不彻底,上示波器,TL494芯片8脚11脚正常波形。
变压器中心抽头,R35一脚上测的正常波形,原故障波形没拍。
发现波形异常后,拆下Q3/Q4/ZD2/ZD3检查,发现ZD3正反阻值一样。换33V稳压管后正常。开关电源至此才真的修复。
按改造教程接入调压调流电位器。
一切正常,电压0-48.5V可调,电流0-(350/输出电压)可调。
电池充电中
修复开关电源,有条件要做带载测试,有些故障能彻底暴露,维修时在保险丝处窜入灯泡,避免烧管子。
你好老师,加个好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网上找的图纸。
维修过程比较曲折,前后花了好多时间,描述尽量简短。
电源到手无输出,开盖看见保险炸了,万用表检查整流桥中二个二极管击穿短路。功率三极管Q1/Q2短路。
购得配件换上,在保险丝处串入100W灯泡,发现电压偏高,Q1/Q2发热严重。
检查发现D10二极管开路,换上电压正常,并可调,有轻微吱吱声音。
网购改装套件,改造可调电源,按图接好,发现不工作。回复回原来样子,24V正常。
分析还是电源检修不彻底,上示波器,TL494芯片8脚11脚正常波形。
变压器中心抽头,R35一脚上测的正常波形,原故障波形没拍。
发现波形异常后,拆下Q3/Q4/ZD2/ZD3检查,发现ZD3正反阻值一样。换33V稳压管后正常。开关电源至此才真的修复。
按改造教程接入调压调流电位器。
一切正常,电压0-48.5V可调,电流0-(350/输出电压)可调。
电池充电中
修复开关电源,有条件要做带载测试,有些故障能彻底暴露,维修时在保险丝处窜入灯泡,避免烧管子。
加个好友老师,qq-724766931

网友J:
这个开关电源有一个110v-220v转换开关,一个电工修设备时给打到110v了,当时一道蓝光,我给换了两个开关管13009,一个保险,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