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显示在线不能建立到目标模块的连接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8-06):
不知什么原因 ,请教各位大神们,我在对PLC程序进行离线仿真时,显示“在线:不能建立到目标模块的连接。”是什么情况 呢?

楼主:
硬件组态

楼主:
仿真进行装载时出现下面提示:

楼主:
在打开其它系统时却没有这种现象,比如 :

楼主:
发现 手里的几个S7-400的CPU冗余 ,仿真时都无法 装载,不知是什么原因 ,求各位大神指点 ,感谢 !

楼主:
今天有意打开一个类似的CPU400冗余系统程序进行仿真,用上述方法仿真,结果仿真正确,说明精处理系统却不能仿真,甚至启动仿真器后根本就不能将程序装载到仿真器, 看来不是CPU400不能 仿真,也不是冗余 的PLC不能仿真 ,一定是精处理程序本身出了问题,问题在哪呢?

网友A(2023-02-15):
大佬,找到原因没,,我不想重装系统,,,连接实物都正常,就是不能仿真

楼主(2023-04-25):
引用 网友A:
大佬,找到原因没,,我不想重装统,,,连接实物都正常,就是不能仿真
好长时没更新 了 ,仿真时,不必把全站下载,只可以把把除系统数椐外所有块下载到硬件仿真器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