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这个点的硬件地址?

楼主(2019-08-06):
AB的程序不熟悉。。。
张力显示不稳定,查程序中是z_Ten_Fb_Gain给的,但是这个点在程序里就这一个啊,怎么找是谁给定的,请老师傅赐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关联触摸屏上了?

网友B:
你的图片太不清楚.
一i个办法是按照你的查找.
一个办法是cross referenc交叉引用.
如果是有硬件地址,在controller tags里面,找到这个位号,在alias里面就是硬件地址.

网友C:
把z_Ten_Fb_Gain复制到控制器标签中搜索一下,搜索结果中的"基本TAG"就是硬件地址了,具体到端子板可能要查找IO表

网友C:
忘记点击图片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