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维修环境

楼主(2019-08-06):
给老板打工,老板想修伺服,没3相电源,没编码器,没伺服电机,没有合适的通讯线,没...有电脑可上网,有示波器,芯片级维修,什么牌子都修,怎么能做到?

网友A:
老板只是想修,没说一定要修好呀

楼主:
好吧,无话可说

网友B:
想就行.

上个月遇到朋友想修开关电源,

我都判断出来开关管有一组短路,让他检查驱动,还有FPC电路

让他找个白炽灯串联在保险的位置.

后来听说他那里的维修串了一个15W的LED..........

网友C:
呵呵;想想就好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就行.

上个月遇到朋友想修开关电源,

我都判断出来开关管有一组短路,让他检查驱动,还有FPC电路

让他找个白炽灯串联在保险的位置.

后来听说他那里的维修串了一个15W的LED..........

那是不懂,瞎修

网友E:
其实可以考虑不坏,不要想着修,维护一定要到位。使用得当

网友F:
想修伺服啊,先把相关的资料整理一下先,光是测试那一块的投入都不小

网友G:
老板的想法多着呢。我前一家公司的老板,突然接了个大单,赚了点钱后就想自己做这做那,也不看实力允不允许?想自己开发4轴机械手,同事就用卡尺量EPSON手臂的尺寸出图,最后壳子是做出来了。内部硬件也装得差不多了,但算法从哪里来? 又想自己开发CNC机台,最后也是个半成品堆在墙角。。

网友H:
看来楼主是实力派,芯片级维修,只是苦于没有硬件,我理解对不?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子产品维修搞的时间长一点而已,不管什么电子产品,有相应的测试环境,再有相同的产品做参照,即使没图纸,从没接触过都可以维修,没有测试环境,设计产品的他也没招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子产品维修搞的时间长一点而已,不管什么电子产品,有相应的测试环境,再有相同的产品做参照,即使没图纸,从没接触过都可以维修,没有测试环境,设计产品的他也没招
那还是蛮厉害,芯片级维修,即使有硬件也得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网友I:
这样的维修环境,难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工业品的器件维修,更多时候是没有相同的给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同品牌,同系列,相近功率的产品设计思路都差不多,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更改以适应不同需求,有这些足够了。

网友J:
糊弄不懂的人凑合吧

网友K:
有点空手套白狼或者是空手道的感觉!

网友L:
回复 网友G:
你老板思维挺好

网友M:
芯片级维修?设备还是其次,技术基础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M:
理论知识不敢和论坛上的大神比,但是只要条件具备,芯片级维修还是做的到的。

网友N:
电子产品维修搞的时间长一点而已,不管什么电子产品,有相应的测试环境,再有相同的产品做参照,即使没图纸,从没接触过都可以维修,没有测试环境,设计产品的他也没招   但是只要条件具备,芯片级维修还是做的到的。看上去你像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O:
能修就修有些也不能勉强!

网友P:
有很多问题有设备也不一定修的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笑谈了,论坛上经常发表心得,测绘原理图,研究故障报错机理的才是高手,能把掌握的技术转化成价值的又是高手中的高手,我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