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通电报电机过热,急求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9-08-06):
这台ABB 变频器是因为变压器故导致变频器炸模块和整流。现在把驱动部分都修好了,通电2个风扇正常转,大风扇转一会儿就停,就是显示这个故障代码。拜托?? 各位大神指点下

楼主:
装上模块还是一样的显示故障

楼主:
开始以为是没装模块的原因,装上后还是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外部故障的数字输入激活。应该是控制线没接,但是参数里面激活了。所以报警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故障的数字输入激活。应该是控制线没接,但是参数里面激活了。所以报警14。
我就接了个急停的开关

楼主:
是线接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