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三菱FX3U 扩展FX2N-2AD的模块在程序监控中模拟量输入值一直在不断的变化而且幅度特别大,把压力变送器上的线拔掉数值还是会不断的变化,只是变化幅度小一点,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A:
1.是不是有干扰,2.模块坏了

网友B:
电压电流及接线是否正确;
都没问题而且在没什么干扰的地方出现的话,就是你可能拿到了一台坏的模块;

网友C:
先检查接线是否存在问题,没问题的话估计是模块的问题,但实际应用中,模块很少坏

网友D:
你检测的是电流还是电压?波动的幅度是多少?

网友E:
万用表的欧姆档点上,监视如果模拟量数值还在跳,模块基本有问题。

网友F:
如果模拟量输出是电压信号 可以用万用表监控下  判断是模块问题还是其它情况。
一般是接线问题或模拟量模块是否设置上有关于接收电压或电流的设定。

网友G:
加个标准信号源(电流或电压)试试,很便宜,方便实用

网友H(2019-10-11):
请教一下4AD 多路模拟量程序怎么样写 单路的会写 多路的就有点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