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批量机器设备线束配线,大电缆线怎么处理好各角度弯弧形状???

网友A:
大电缆注意不要折的弯太死了

网友B:
大电缆,如果你是安装在电线槽里面,里面放好卡槽,一样可以排布的非常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缆注意不要折的弯太死了
不会弯得太死,是大弧度,,,生产量比较大,怎么能全部处理好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缆,如果你是安装在电线槽里面,里面放好卡槽,一样可以排布的非常好看的
大电缆线布置在板上,不装线槽内,但线弯太多,直连的线不直,转弯的弯的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缆注意不要折的弯太死了
不会弯得太死,是大弧度,,,生产量比较大,怎么能全部处理好弯形?
楼主不用太纠结转弯多少合适,只要按照标准来,肯定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缆注意不要折的弯太死了
不会弯得太死,是大弧度,,,生产量比较大,怎么能全部处理好弯形?
楼主不用太纠结转弯多少合适,只要按照标准来,肯定好看
您误解了,,,主要难题是大缆线折弯,它难以保持定形(线缆有弹性,有应力),而且还是大批量,,,怎么保质保量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缆注意不要折的弯太死了
不会弯得太死,是大弧度,,,生产量比较大,怎么能全部处理好弯形?
楼主不用太纠结转弯多少合适,只要按照标准来,肯定好看
您误解了,,,主要难题是大缆线折弯,它难以保持定形(线缆有弹性,有应力),而且还是大批量,,,怎么保质保量一致???
建议用扎带,或者用绑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缆注意不要折的弯太死了
不会弯得太死,是大弧度,,,生产量比较大,怎么能全部处理好弯形?
楼主不用太纠结转弯多少合适,只要按照标准来,肯定好看
您误解了,,,主要难题是大缆线折弯,它难以保持定形(线缆有弹性,有应力),而且还是大批量,,,怎么保质保量一致???
建议用扎带,或者用绑丝固定
是用扎带,但扎带也是有弹性,比如说今天16平方电缆线弯弧用扎带绑紧,过两天再拉扎带,还是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缆注意不要折的弯太死了
不会弯得太死,是大弧度,,,生产量比较大,怎么能全部处理好弯形?
楼主不用太纠结转弯多少合适,只要按照标准来,肯定好看
您误解了,,,主要难题是大缆线折弯,它难以保持定形(线缆有弹性,有应力),而且还是大批量,,,怎么保质保量一致???
建议用扎带,或者用绑丝固定
是用扎带,但扎带也是有弹性,比如说今天16平方电缆线弯弧用扎带绑紧,过两天再拉扎带,还是松的。
用铁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缆注意不要折的弯太死了
不会弯得太死,是大弧度,,,生产量比较大,怎么能全部处理好弯形?
楼主不用太纠结转弯多少合适,只要按照标准来,肯定好看
您误解了,,,主要难题是大缆线折弯,它难以保持定形(线缆有弹性,有应力),而且还是大批量,,,怎么保质保量一致???
建议用扎带,或者用绑丝固定
是用扎带,但扎带也是有弹性,比如说今天16平方电缆线弯弧用扎带绑紧,过两天再拉扎带,还是松的。
那就用BV铜线,就是单根硬铜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平方的单芯铜线~~~~~
你说的这个叫铜排~~~~~

网友D:
我们的大电缆都是走在线槽的,然后就是挨着束线带固定
转弯都是按照要求进行大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大电缆都是走在线槽的,然后就是挨着束线带固定
转弯都是按照要求进行大弯!
16平方,25平方,35平方的大线装线槽???
线槽里的直角转弯能转过来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举例的这些规格电缆算大的?桥架或者线槽弯头不可能是直角的。如果都做成直角那么是不是没按照规矩来!
我们车间150电缆都是在线槽或者桥架上固定的!
只有线路超过1000A以上的才采用密集型母线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