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三菱PLC程序中Y183D是什么意思,什么类型的输出

网友A:
就是说Y183D 就是十六进制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比如 X100F  Y852D 还有就是好好看看三菱手册尤其是CC-LINk远程IO模块 AJ32DT 什么来着。。。

网友B:
你的是Q系列或其它大型的PLC吧?这些PLC对应的输入输出地址是16进制的。

网友C:
这还用问,三菱的X是输入,Y是输出,,

网友D:
Y183D Y后面的数字换成十进制就是6205 你的系统什么配置  是外设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