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请问各位师傅们
1.为什么连接符号设置为点图形中连接点没有变成圆  第一张图 和 第三张图
2.第二张图快捷键是什么  除了快捷键在哪里找到这个

网友A:
第二张图快捷键按住BACKSPACE就可以调整方向

连接符号设置为点图形中连接点没有变成圆  第一张图 和 第三张图

右击 连接符合

其一

其2 就是你说的方法

T型结点向下

完事,大功完成

网友B:
你需要在改动过之后重新连接才能生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