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三菱plc控制一百多台三菱F700变频器,用485通讯网络运行模式,plc控制频率和启停,可以单独开某个,也可以选定部分甚至全部一起开,现场和操作台也都有急停按钮(plc控制所有一起停),急停按钮复位后用plc再开启。
现在在现场个别岗位想安装几个急停按钮,能控制单独一台电机停止,再用plc启动,这种情况应该还是要用plc的输入点和程序控制吧?

网友A:
急停是蘑菇头红色按钮,直接装在操作柜门上,人工操作急停即可。每个单独的系统都要有自己的这个“安全停车”按钮。

网友B:
本来plc就可以单独控制启停的,那就加个输入点控制可以了。我想问一下楼主100多台走485通讯,是三菱专用协议还是cc-link,100多台一个轮回下来要多少时间。

网友C:
哈哈,和楼上一样的问题,之前做485的十几台就抓狂,你这100多台是怎么做的,请教

网友D:
直接急停线接入变频器,因为楼主走的是通讯,变频器里面也可以写程序,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不是最多32台么,真没见过100多台的,我一般是变频器的开停是用端子控制,转速是通过通讯控制的,这样相对更加简单明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用MODBUS做轮询的话可以突破32个的,因为同一时间只有1个。一轮下来的时间你懂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本来plc就可以单独控制启停的,那就加个输入点控制可以了。我想问一下楼主100多台走485通讯,是三菱专用协议还是cc-link,100多台一个轮回下来要多少时间。
485的话,100多台延迟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最多32台么,真没见过100多台的,我一般是变频器的开停是用端子控制,转速是通过通讯控制的,这样相对更加简单明了
我也是这么做的,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万一通讯出了问题停都停不下来

楼主(2025-10-25):
回复 网友B:
是CC-Link,我也不太懂,只是知道是这种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