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物体+加长杆,这种称重需要杠杆公式配合吗?

楼主(2019-08-06):
如图 这种称重需要杠杆公式配合吗? 初中物理学的不好 我感觉重力是向下的其他地方没有分力 不需要加杠杆公式 求各位大佬来看看 谢谢

网友A:
蓝色以上部分可以平衡住的话,是不可以看成一个整体,计算重量,底部传感器安装方式看不懂。。。

网友B:
支架与传感器是否焊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理想化的受力分析是这样。楼主说的没错,传感器的受力方向就是垂直方向。但是,加长杆在受重物压力下,会产生挠度变形,使称重产生误差?

网友D:
我认为只要重力向下的中心在称重的面内就不用

网友E:
蓝色与红色刚性连接后再装在传感器上面

网友F:
中间没有支点,再加N个长都是直接压在上面的。加长要解决的只是平衡的问题,与称重没有关系。

网友G:
搞这么复杂啊,你要称重就直接来啊,又不是没有传感器给你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是电木板 这样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H:
不要管它结构怎么复杂,最后你要做的是标定工作,比如放1KG重物,把模拟量采集的数值与1KG联系起来就行。有的PLC有数值转换指令,上限与下限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的工程量。

网友I:
上面重物这么多,不怕长期压坏传感器?链接部分电木肯定不行的!

网友J:
这样使用的话肯定是有误差的
要是传感器好点的误差就小些,且这样使用传感器的寿命会缩短!

网友C:
9楼所说不错。拉压传感器有一个灵敏度指标mV/V。根据传感器的供电电压,即可知道传感器的满量程mV值。这样,加标准砝码即可标定这个测力机构的误差,从而,楼主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K:
你这个是活动机构称重,要想称重准确估计称重周期会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