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西门子plcs7-200,今天我I0.0后面加一个上升沿指令驱动一个q0.0,我q0.0外接一个继电器,但是我按下去i0.0时候q0.0闪了一下输出了,继电器为什么没有动作?大家一定要帮我下

网友A:
是不是动作太快,你根本就来不及看清楚。。你把输出改成保持信号,再试试。。如果输出有还不能动作的话查继电器是否能有工作电压。。

网友B:
上升沿的加入 ,使输出继电器只能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呀,输出用置复位指令吧 。

网友C:
上升沿只是会让PLC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接通,输出如果一直想保持,可以使用置位指令,或者是线圈自锁的方式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升沿只是会让PLC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接通,输出如果一直想保持,可以使用置位指令,或者是线圈自锁的方式实现。
我看plc上q0.0有输出闪了一下,但是q0.0接的继电器没有动作?为什么

网友D:
继电器的吸合也需要时间,还没等吸合就失去信号了,自然没有闭合。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输出没有用保持的话,一个扫描周期里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输出点点亮它就又灭掉了,时间太短了。

网友F:
CPU输出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输出。
你查看下用的继电器线圈吸合参数,什么最下吸合电压等  有吸合时间。如果该时间大于CPU的扫描周期就不能吸合。
若果你想控制继电器按输入的时间来吸合可考虑不用上升沿 还用线圈的形式。如果是输出有时间要求可以加置位同时接通时间继电器,定时复位输出即可。
一般这种上升沿触发的输出适合系统中间继电器的输出使用,或带物理输出的复位。不建议用与物理输出的置位。

网友G:
哈哈还有这种操作,涨知识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果使用线圈输出,上升沿的扫描时间还没满足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上升沿动作就完成了,所有继电器不会有吸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使用线圈输出,上升沿的扫描时间还没满足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上升沿动作就完成了,所有继电器不会有吸合动作。
谢谢了明白了,太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U输出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输出。
你查看下用的继电器线圈吸合参数,什么最下吸合电压等  有吸合时间。如果该时间大于CPU的扫描周期就不能吸合。
若果你想控制继电器按输入的时间来吸合可考虑不用上升沿 还用线圈的形式。如果是输出有时间要求可以加置位同时接通时间继电器,定时复位输出即可。
一般这种上升沿触发的输出适合系统中间继电器的输出使用,或带物理输出的复位。不建议用与物理输出的置位。
谢谢您的耐心解释,明白了

网友I:
Q闪了一下说明输出没有问题。
你的继电器没接通是因为Q只是闪了一下,并没有常亮。如果接线没问题,你试着置位Q,这样继电器就能一直吸合

网友J:
一个扫描周期继电器根本来不及吸合就断开了,所以你看不到;

网友K(2019-09-29):
继电器吸合需要时间,以前就吃了这个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