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页自动排序

楼主(2019-08-07):
当图纸越画越多的时候难免会有增页删页的情况,

比如:

可以看到页编号已经不连续了而且存在子页,如果我们一页一页的更改就太麻烦了,这时可以使用页的标号功能。鼠标选中第一页,然后按住Shift键选择要结束编号的页,这样自动选择这两页(包括这两页)之间所有的页

【右键】>【编号】

输入起始号,增量

子页有三种形式保留、从头到尾编号、转换为主页

“保留”是指当前的子页形式保持不变;“从头到尾编号”是指子页用起始值为1,增量为1进行重新编号;

“转换为主页”是指子页转换为主页并重新编号。

发现前两个图是一致的,是因为子页标识选的是字母

【选项】>【设置】>【项目名称】>【管理】>【页】>【子页标识】选择数字选项卡

从头到尾编号就变为子页起始值为1,增量为1的形式

网友A:
这种办法挺好。我们一般都是字母加页码的形式或是数值的跳转就是页码数字不是连续的。也方便改图 插页使用

网友B(2019-09-07):
这个是个好东西,很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经常逛逛论坛,,

网友C(2021-12-12):
自动编号确实不错,但后面自动生成的目录怎么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