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通讯

楼主(2019-08-07):
萌新求助,现有施耐德M340 PLC 与施耐德系列变频器与触摸屏想通过以太网连接,求教怎么编程与设置。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
11111

网友A:
PLC配置好以太网模块和IP地址,子网掩码,触摸屏和变频器同样设计好不同的IP地址和相同的子网掩码,网线接到同一个交换机。然后触摸屏编程,设备地址填好PLC的IP地址,注意寄存器地址的设定和PLC中地址对应。PLC编程读写变频器的寄存器,具体地址见变频器的通讯说明书....挺长的过程,每一步都需要正确的思路和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问一下我用unity Pro 软件怎么监控变频器的状态,例如我程序写的是把变频器状态里的电流传到了%mw330这个地址中,怎么监控这个地址变化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如果通讯成功的话,功能块每次成功读取,寄存器里就是当时的电流值啊,具体什么格式,要看变频说明书,你把这个地址定义到一个同类型的变量,就可以了。这时候会出地址重复报警,没关系的。

网友B:
哪个系列的变频器啊?是通过modbus通讯吗?我这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A:
这个资料好

网友C(2019-11-10):
这个资料实用,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