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一个直径790mm的四工位转盘,单向旋转定位,FX3U+JE系列伺服+行星减速机(10弧分)。设置一个光电开关作为原点,伺服驱动转盘低速运转至光电开关给信号后再走500个脉冲停止,以此位置作为转盘的初始原点。但是转盘转动一个工位即90度后与原点位置不同,圆盘外周测量多走了3mm,之后继续运转误差不会增加,每次停止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求解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楼主的电子齿轮比设置对吗,和程序匹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没问题的,只是第一次分度停止的位置与原点位置不同,之后停止的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都与原点位置相差3毫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齿轮比没问题的,只是第一次分度停止的位置与原点位置不同,之后停止的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都与原点位置相差3毫米
那就检查一下伺服驱动器的设置,例如停止方式,伺服刚性

网友B:
问下500个脉冲大约走了多少 外周

楼主:
回复 网友B:
90°是40000脉冲,大概8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停止方式,伺服刚性具体是什么,加减速时间短?刚性太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子齿轮比没问题的,只是第一次分度停止的位置与原点位置不同,之后停止的位置都是固定不变的,都与原点位置相差3毫米

那应该是算法上的错误,你可以把这3mm的距离换成脉冲数,在第一次时减去这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停止方式,伺服刚性具体是什么,加减速时间短?刚性太低?
PA08PA09这几个参数调试一下

网友D:
才四个工位,不用这么复杂吧,转盘的最外面安装定位检测开关就相对简单了,如果速度不是很高,每个工位一个开关都可以

网友E:
这种分割器我以前都是用一个普通电机加一个光眼和扇型感应支架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刚性不足过冲的话   应该会一直累积下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这样做的,但是总想知道原因是什么,偏差并没有累积,所以我无法分析出问题出在哪。

网友F:
790mm/4=197.5mm,197.5mm/40000*500=2.5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做的,但是总想知道原因是什么,偏差并没有累积,所以我无法分析出问题出在哪。

低速运转至光电开关给信号后再走500个脉冲停止,以此位置作为转盘的初始原点。但是转盘转动一个工位即90度后与原点位置不同,圆盘外周测量多走了3mm

1.到了原点后有没有清零
2.转90度是需要40000个脉冲,是不是刚好走了40000个脉冲,
3.圆盘外周测量多走了3mm,测量的起点是不是原点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刚性不足过冲的话   应该会一直累积下去啊
根据楼主的说法,你的就是第一次过冲,以后都不过冲,所以我怀疑,楼主不应该是程序。
应该是伺服驱动器设置问题。
另外楼主这个是连续运转吗?
还是每转动一圈就停止,然后在进行转动

网友G:
回原点时你为什么要再走500个脉冲停止后作为原点?说不定就是因为这500脉冲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