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20M的日立示波器,时基选择开关,有几个段位没信号,电压档位接触不良,波形上下摆动,根本读不了电压,这是模拟示波器的通病。
开盖检查时基波段选择开关,用无水酒精清理,波段开关上的一个触点就掉下来了。

网上找到空心铜铆钉,及工具铆好,效果还不错,用含砂橡皮清理动触片,酒精清洗,组装后上食品级凡士林,时基选择开关算是修复。

电压选择开关,有点恐怖,看上去有点像蜈蚣,有波段档位、有电位器、有开关。想要修理,硬着头皮也要拆下来。

一番努力,和时基波段开关处理类似,装上试机,一切又回复如初,各档转动顺滑,波形稳定。

网友A:
这个叫多段选择开关,是早期分立元件时代常见的元器件。作为怀旧,何不玩玩旷石收音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示波器是维修好帮手,维修的意义大于玩矿石收音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嘻嘻,维修的专用设备,也要与时俱进不是?这种古董级的东西,如果是我,就会启用,自己做个与现在是配的专用设备。用起来更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现在好东西很多,主要是维修只是业余爱好罢了,老古董让它发挥发挥余热,放着占地方,扔掉可惜,用着顺手,将就着用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业余爱好,另当别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黑色的是塑料件,二边动触片之间不导电,用塑料连接。

网友C:
97年上课接触示波器,那时候感觉这个好高大上啊!
都不敢随便动手,害怕弄坏了!
现在想想真是好笑!

网友D:
示波器就用的多了,但还没修过,看图上的开关,可以知道那个示波器使用还算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