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755变频器输出莫名丢失

楼主(2019-08-07):
罗克韦尔AB755变频器控制SEW电机,PLC 为AB L73s 软件Rslogix5000开环控制,运动过程中突然停止运动,检查PLC程序及线路,变频器安全使能24V电有,程序输出线圈有,但变频器输出没有,程序中将使能和输出信号断掉重新给一次后故障消失,求助各路大神指点迷津,十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干扰,建议重新不走线槽放一根试试。

【方案】
华北工控ARM主板EMB-3581,支持城轨综合监控系统应用

网友B:
LOGIX5000的全局数据可以查到故障代码的,看看有没有变频器故障代码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方便快捷的IO-LINK入门套件工具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