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题目是:3个灯泡,一个按钮,按第一下时,三个灯泡依次循环亮灭,间隔1s,按第二下时,3个灯闪烁,闪烁周期0.4秒。按第3下时,3个灯全灭。这里第一下时是用定时脉冲1秒1次,然后循环右移还是直接用延时?第二下是断电延时是吗?第3下怎么搞。如果有大捞愿意提供梯形图就更好了。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计数器+定时器来实现功能

网友B:
计数 1 2 3实现不同的动作

网友C:
计数加延时可以做,闪烁可以用计时加交替指令,第3下全复位就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计数器不是也只能输出0和1吗?用计数值来控制3中动作吗?

网友E:
也可以用标志位加定机器的形式 以上的用计数的方式也行 看你的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计数器不是也只能输出0和1吗?用计数值来控制3中动作吗?
自己是一点也不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计数器不是也只能输出0和1吗?用计数值来控制3中动作吗?
自己是一点也不明白了。
西门子的计数器能读取当前值 所以你可以分别用之!

网友F:
用计数器,
计数器值=1,执行程序1
计数器值=2,执行程序2
计数器值=3,复位计数器

网友G:
仅供参考,离线模拟没有任何问题。

CPU是OMRON NJ的,编程软件是Sysmac Studio,最新版的。但编程思路是一样的,其他品牌也可。
图中遮挡处是将0赋值给变量,截图麻烦,就这样了。

网友G:
做了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