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小编在平时整理PLC相关的技术资料时发现,我们都知道PLC也有自己的“大脑”,那就是中央处理器CPU。CPU的作用,想必大家都很了解。就好比,我们原来包饺子要自己动手,现在就不用了,我们可以选择交给机器生产,我们负责吃就行。你说厉害不厉害?技术上通常所说的逻辑和算术运算、计数计时、数据的处理传送、通讯联网及各指令等等,都得经过它。

而PLC相比于人,除了大脑,也有重要的“两条腿”。这两条腿可不简单。CPU要处理和计算的数据从哪里来呢?是不是需要这“两条腿”?这就是小编认为的,输入和输出,即DI和DO。这又涉及很多知识啦,0和1,24V和220V等等~

小编开了头,有请论坛上的大师们来收尾吧

网友A:
这个头开的有点大啊!
输入好比是眼睛、鼻子、耳朵负责收集信息。
输出好比胳膊腿负责执行。
当然还有模拟量的总线形式的输入输出形式。
还请大家补充!

网友B:
最关键的是plc现在不能深度学习,这个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是plc现在不能深度学习,这个不好。
加上智能芯片(AI)就可以了,但是恐怕一时半会儿还不敢用,毕竟是工业现场。

楼主:
DI,数字量的输入。开关断开为0,闭合为1。这应该是PLC编程最基本的入门知识?

外部开关信号一来,我们给它连接到24V的直流电源。小编就好奇了,为啥不是交流220V?后来发现,这里的DI,信号采集电压通常是直流24V,其实也有一些是220交流的。为啥是24,不是25?这里又涉及到电压等级的问题。。

正电压被采集到PLC里面,开关闭合则显示为1了。

有人说不对,某国采集的是负电压,24V负电压,闭合显示为1。这是为啥。你问小编,小编也不知道,可能这就是有个性吧。

楼主:
上面说到的输入,就有了两种情况,一种输入叫PNP,另一种就叫NPN。

PNP型-正电压,NPN型-负电压。而这两种不同输入型的传感器和DI采集模块得一一对应。

万一乱搭了怎么办?小编跟你说,那就改吧,怎么改?PNP转NPN的继电器了解一下。

呃扯远了。

楼主:
不知道小编的理解是否有误,恳请广大老师们指教

DI通常采集直流24V,但如果硬是要采集220交流怎么办?那只能根据DI模块灵活配置了。不过,输入采集的信号类型多了容易接错,接错了怎么办?那可是要烧模块的节奏好吧。严重点就全烧了。

咋办?这时候,光电隔离的戏份就来了。高电压进入IO模块,被隔离了一下,其他的电子元件就被保护了。

网友D:
按照PLC的硬件图来看,PLC扩展口,和上传下载口是PLC的两条腿

楼主:
楼上的图太形象了[捂脸]

网友E:
PLC的两条腿,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归纳为数据的运算和数据的交换
运算嘛,顾名思义,CPU和各类特殊模块里数据的布尔运算和数值的加减乘除开平方幂傅里叶变换
数据的交换,数字量的输入输出,脉冲量的高速计数高速输出,模拟量数字量的A/D和D/A转换,各种通讯接口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真是个小机灵鬼

网友F:
楼主说的,一直到“输入和输出”,都没问题,但后面肿么就变成了DI/DO了呢?还有AI/AO呢。现在的PLC应用,至少有40%以上都是带AI/AO的,甚至有些小型的PLC,都直接集成了AI/AO,比如西门子的224XP。

注:本胖说的AI是广义的AI,增量编码器的脉冲、格雷码/总线通讯的绝对值编码器,都属于广义AI的范畴。同理,AO也是广义的,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脉冲;控制连续变化值的PWM等都属于广义AO。

网友G:
   自己的体会不一定正确。工业上除了控制器内部需要更低电压5V/3.3等以及更内部的有零点几V的。外围的DC24V输入输入非常必要,原因是符合工业标准稳定性好,抗干扰强。很多在外围将24V转换成5V等低电压用的严格来讲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系统的工业稳定性。
   日系很多是负电平,我想主要是扩大兼容性,使自己的产品应用更广。因为负电平一般是控制电压的参考点。所以24V的参考点也可以是5V/3.3V的参考点。这样一个PLC主系统只要控制参考点就可以不用电平转换就可以控制24V/5V/3.3V等系统,不增加外围投资。有些说控制0V比控制24V抗干扰强不一定正确。
   在控制侧直流电用的多(很多晶体管/运放等电路需要这种供电方式)。驱动侧的交流电用的多,易传输且功率可以做的很大。
   PLC的两条腿的稳定性最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编感谢版主指出哈,讲输入输出,说着说着就说得有点远了,输出还没讲到

网友H:
模块式的PLC有AC110V或AC220V输入的模块的,这个可以远距离,而且抗干扰性比DC24V信号要好的多;
当然,进口品牌的一体式的小型PLC也有AC110V输入,只是比较少见而已;

网友I:
DI/DO是PLC最基本的功能,也不难理解,基本上会点PLC人人都懂。我发现做项目除DI/DO外最常用的是定位控制,也就是控制步进/伺服电机;这每个品牌PLC,不同系列之间的控制方法都不太一样。例如三菱FX系列可能只要一条指令就可以搞定,而西门子的需要组态一大堆,还要写一大堆程序;欧姆龙的可能又规定每一轴的脉冲/方向/原点/上限/下限都要指定端口。需要认真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