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准备采用西门子200smart做TCP通讯,信号均采用4-20ma输入。其中温度和电流信号是两个字节,要先用S_ITR转换为实数后再转换为字,是这样理解对吗?
还有后面数据报文格式中最低位表示的精度怎么解决?PLC转化后是可以精度比要求高很多啊,怎么舍弃后面的小数点?

网友A:
直接读看读取到的是什么数,估计度归来的就是温度除一下就有小数点了,不行吧整数转双整数再转实数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发送的报文格式,不是读取,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有没有人再来提示下啊?

楼主(2020-06-22):
终于知道了,上位机实际接收的是整数,五六个人签协议的时候看都不看就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