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通讯建立成功了,但是数据传输的乱七八糟
求数据读取的方式规律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到处都查不到相关的信息,没人用吗?

网友A:
你的第三方设备是什么
注意欧美与日系数据结构的不同

网友B:
tcpip?
求读取的规律?或者你把你读取的程序和数据发来看看?

网友C:
数据高低位不同,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它的就不知道了,得大神补充。。

网友D:
楼主起码把配置亮出来看看,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认为通讯是混乱的,通讯的问题讨论最好是实际案例

网友E:
管他乱七八糟,只要每次读取的数据都是这种乱七八糟就可以用

网友F:
看下,字节的高低位可能要互换,不如你重复发送内容后找出变化的规律不是更好。

网友A:
这个人有意思 发完就不管了 你怎么不来交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小项目,用的国产埃夫特C60机器人,没有自带PN。
PLC用的300,程序就是tcon,,tdiscon,tsend,trcv,用网上下的测试软件没问题,跟机器人通讯的时候PLC这收到的数据是隔几个收的,但是没看出规律,PLC发出去的机器人表示没收到

没用过TCPIP,照着书弄得,书上例子是PLC之间通讯,也没有发送和接收的地址,就是这些数据发出去了,然后对面就收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收的,从哪开始收的

网友B:
那测试软件和机器人呢?
报文能发来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