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我有一台三轴雕刻机,一共四个步进电机驱动器(YKA2811MA)Y轴两个驱动器同时驱动,目前的故障是,启动驱动器电源接触器,4个驱动器经常只有两个,或者三个,的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没有亮灯的驱动器进电源线电压正常,接头没有松动,驱动器电源是AC110V,有时多启动几次才会正常,有时一启动就正常,变压器2000VA温度有点高,换了一个2500VA变压器还是一样,怀疑驱动器有问题,但是单个启动驱动器又是正常的,就是同时启动时不正常,求高手赐教,万分
谢谢!!!!

网友A:
楼主上传一下你的驱动器的功率多大。

网友B:
把驱动器分别接入 看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否有波动。

网友C:
既然已经更换过降压变压器,那就检查供电线路和替换步进驱动器试一试.

网友D:
加多一个接触器,两台两台的间隔启动看看

网友E:
你为什么用接触器控制驱动器电源?频繁启动停止吗?依般设计都是驱动器一直供电,靠脉冲信号控制的呀!

网友F:
题目中讲到变压器的温度偏高,说明变压器已经是处在过负载的状态,就算后面换大了,估计容量还是余量不大,建议把配置清单传上来看看

网友G:
还是功率不够吧;拆下二个电源试另外二个,都正常再反过来试这二个,如果这样试都正常说明你的变压器配小了;

网友H:
感觉是电压过度的影响,建议跟踪测量电压

网友I:
变压器容量小了吧,包括你后来换的那个

网友B:
目前是什么解决方案  你既然有2个变压器了 就都用上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