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是12V 24V的由来

楼主(2019-08-07):
突然想了解下直流为什么是12V 24V 而不是别的电压值 它的由来是什么?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听说是为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吧

网友B:
安全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一般环境条件下允许持续接触的“安全特低电压”是36V。行业规定安全电压为不高于36V,持续接触安全电压为24V。

我国规定的安全电压额定值的等级为42、36、24、12、6伏。

网友C:
没有吧,1.2V(镍),1.5V(锰),3V,3.3V(芯片),3.6V(锂),5V(ttl),6V,9V(叠层),12V,15V用得都很多的啊.电动车的好像是48V.UPS电源用12V组96V的.
12V车的比较多,24V工控比较多.

网友D:
24V直流电源,人手触摸带电体没有感觉。但是,如果手湿,个人身体差异原因,触摸24V带电体是会有针扎一样感觉!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为什么是12、24,而不是11、23或者13、25

网友F:
呵呵;就像家用交流电是AC220V,为什么不是AC200V  AC180V;AC250V;
如果各种电压都并存,那我们生产电器时就要按不同电压来生产不同规格;
所以不要问为什么,统一的标准,方便配套;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标准的,直流电源有些用DC27V  DC30V的也有;

网友G:
本胖脚的就是个习惯。我们常用的有5V、12V、24V、110V、220V直流。110V、220V直流是高压柜的操作电源。5V是74系列TTL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

楼主:
听大家这么一说应该是以人体安全考虑的说法居多。

网友H:
以前铅酸蓄电池单只电压值为1.2V,所以沿用下来直流电压都是1.2V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铅酸蓄电池单只电压值为1.2V,所以沿用下来直流电压都是1.2V的倍数
我知道的一些单只是2V的 24也正好是整数倍

网友I:
我自己的单片机开发板用的就是26V D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自己的单片机开发板用的就是26V DC电源!
这种到时没接触过  但工控人应该接触的24V最多。昨天查看了人体安全电压是36V。
引用: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不高于36V,持续接触安全电压为24V。

网友F:
德国必威的AS-I总线用的电源还是DC30.5V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德国人思维另类。就目前能买到的多数国外产品还是24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