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Haiwell(海为)Q系列IPC串口管脚说明

1、如何辨别Q系列IPC的RS232与RS485串口,RS232与RS485串口端口号如何对应?

以上图Q19为例,Q系列IPC带有4个串口接口的通讯口:3个RS232口及1个485口。即三个蓝色底色的串行接口为RS232接口,一个白色底色的串行接口为RS485接口。

2、RS485串口管脚如何定义?

上述分析可知,白色底的为RS485口,在定义DB9端口中,引脚1为RS485 A+,引脚2为RS485 B-。
IPC出厂自带一个转接端子,其定义如下:

3、RS232串口管脚如何定义?

标准DB9管脚定义,RS232我们使用2 3 5管脚。

网友A:
啥IPC 怎么和触摸屏的尺寸差不多的尼。是不是基于文本及控制器集合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IPC 怎么和触摸屏的尺寸差不多的尼。是不是基于文本及控制器集合在一起的
IPC:工业PC的意思吧。感觉就是一个带显示器/触摸屏的一体机,但不像带控制器(PLC)的样子。没看到IO端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