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现在的新一代小型PLC——AS系列大家都用上了吗?

楼主(2019-08-07):
AS系列PLC,用了有几台了,用的是AS228T,还有LC2称重模块
AS系列用的是ISP软件,可以编辑功能块了,这对我这种用过西门子的人来说有点熟悉的味道,特别好用了。
AS228T本体自带CANOpen总线接口,台达专用的CAN总线伺服控制指令,可以控制8个轴,脉冲控制可以控制六个轴。
AS系列的串口通讯用的是数据交换表格,在硬件组态里面设置好通讯参数,设置好数据交换表格,自动会连接通讯伙伴,这样的方式可以大大减少串口通讯编程的难度。
还有自带以太网口

———————————————————————————————————————————————————————————

更新一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uN1lPYJdAq4C6-r1o0B_g
提取码:ur82

自己在用的一些AS系列的资料和软件,有点老了,不过还能用

网友A:
这是挺方便的。控制那么的轴。应该不会容易丢步了。。啥时候论坛搞一个产品体验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丢步?步进电机才会丢步,跟PLC没关系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说有步进驱动器也支持CAN

网友B:
没看过详细的资料,我想知道一个PLC不搭载其他模块,直接就可以脉冲控制六个轴么?可以的话,以后做6电机同步控制又可以省点模块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28CPU本体只有16个输入12个输出点,控制6个轴是可以的,需要其他信号控制就需要扩展IO模块

网友C:
本体最多支持12轴高速脉冲输出,方向信号可接本体以外扩展任意Y输出。DZRN2可以实现奇数轴回零,定位指令同偶数轴。

网友D:
没看过详细的资料,我想知道一个PLC不搭载其他模块,直接就可以脉冲控制六个轴么?可以的话,以后做6电机同步控制又可以省点模块钱了
上电科的PLC就行,自带6轴脉冲输出,价格很便宜,程序风格是西门子S7 200风格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所以,你这个PLC能满足你自己说的6轴脉冲输出不加模块还比较省钱,是这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个刚刚上市的PLC品牌,说实话真不敢用,过两天连售后服务都有可能找不到